最近修了两台都是南桥晶振坏的 无语

楼主(2016-11-25):
    联想THINKAD E420这个机器是按开机键之后才会出待机电压,这个机器的配置是I3,独显,来的时候是待机0.032,测3V 5V都有波形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测开机键有3V电压,EC是NPCE795G,按开机键的时候93脚有高低高变化 ,说明开机键到EC没断线。
  这个EC是免时钟的,周边和图纸都没找到时钟,EC复位也有ECRST# 3.3V正常
  EC的VCC VDD都正常
  EC条件正常,待机也正常,那刷BIOS吧,有可能是bios造成的不加电,刷完之后涛声依旧,在迅维查询都是待机芯片D95280这个芯片容易坏,直接换掉,还是一样,待机波形也正常,这是有点没头绪了,测下南桥晶振吧,竟然没有波形,从料板拆一个更换晶振,发现波形一瞬即逝,上面写的代码不一样以前是EAMD换的是EAMH难道是型号不一样,这东西应该都通用呀,再换一个试下吧,还完波形还是一瞬即逝
   这时自动加电开机了,反复试机都OK了。

补充内容 (2016-11-26 10:41):
还以一台G460也是CE发出PWRBTN#后,南桥无动作,查南桥工作条件发现晶振无波形,换后波形正常,开机OK

网友:
EC触发正常,南桥没有响应,晶振不良。

网友A:
晶振坏了算幸运的,至少桥没问题

网友:
坏晶振也要报桥的价  要不真的桥坏了就麻烦

网友:
晶振坏了还有复位吗?

网友:
晶振坏 南桥待机不正常 所以不触发

网友:
这中问题怎么

网友:
学习了 幸好是晶振坏的

网友:
晶振坏了有没有波形。没波的话用示波器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笔记本上的晶振现在很少碰到坏的,台式倒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坏了算幸运的,至少桥没问题

是的,说的太对了。。。

网友:
施主 思路清晰啊。。。 。

网友:
南桥问题也会造成虚焊

网友:
有时候一个小东西要修好久,

网友:
楼主厉害,我的话直接干桥了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呀。

网友B:
上面写的代码不一样以前是EAMD换的是EAMH难道是型号不一样,这东西应该都通用呀,? 晶振 还分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的代码不一样以前是EAMD换的是EAMH难道是型号不一样,这东西应该都通用呀,? 晶振 还分型号啊??? ...

晶振一般不分型号,只要都是6系列或者7系列的,PCH的都通用

网友:
没怎么遇到过晶振坏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