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小白修复优派VA2232W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6-11-25):
一台优派VA2232W液晶显示器,通电后黑屏,电源蓝色发光管一闪一闪,开膛破肚,从外观看出整块电源与冷阴极驱动板上元件没有烧焦,电解电容没鼓包,通电测电源5V,在 1.4~5.2 V16 V 14~27 V;初步判断故障在电源。

输出电压不稳,拆下三端稳压IC903、光耦合器IC902,测量均损坏,16V保护电路稳压管ZD901在线测短路,测三极管Q902开路。

除去ZD901TZX18B(稳压值17.5V)用两个8.8 V串联替代外,其余元件对号入座全部换上,通电后仍黑屏,电源蓝色发光管亮一下转亮黄色,测电源5V5.2 V16 V18.1V

该显示器是106月生产的,5.2 V的滤波电解电容C920680UC925470U16 V的滤波电解电容C8041000UC9181000U;两组电容的容量偏小,使用时间长,更换2200U1500 U3300 U2200 U,通电后,电源蓝色发光管长亮,屏显图像正常,测电源5V5.2 V16 V16.1V(待机18.1V)。

整个过程见下图。望老师加分鼓励或指教,不喜忽喷呵。

网友:
写得好详细

网友:
修完之后,整理成维修记录,是个好习惯

网友:
学霸修显示器,感觉您换了四个电解电容,就会好。

网友:
跳电最不好修。。。高手啊

网友:
看来楼主比较专业,也比较细心,电路图画的好工整啊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  能修好已经是大师了

网友:
电压不稳,最不还修了,

网友:
真佩服你,修个这个记录这么多!费了多长时间?收费多少啊?我只关心这个

网友:
修的头子啊

网友:
做事比较认真,连电路图纸都自己画,果真是学霸

网友:
谢大家,我是业余的,比较喜欢各种维修。上述印刷电路图16V输出也有引线取样电阻到IC903,但实际不接电阻,却用上述的ZD901、Q904组成的保护电路,我有点不了解。

网友:
你这也是小白,那我就是透明的了。我还要加油啊。

网友:
手工画图画得不错,这个电源板坏了这么多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