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1-SP35 u47引起的掉电通病解决方法

楼主(2016-11-25):
好久好久没发帖了 今天发个台式机主板通病维修经验 给大家带来个简单省钱的方法
主角:V星PH61-SP35
:故障 开机掉电 自动重启
:刚看到这种问题以为是BIOS问题 就上论坛看了下 结果看到了有通病 而且不止一个 测了一下证实我的是其中一个 那就是U47损坏导致无电压输出导致掉电 找到问题就好办 找了下料板堆结果没芯片 哎主板修的少 芯片也不好找 这时修到可以把芯片去掉从别的地方把供电接过来 这里就看了主板 左边右边都有一个转换管就测了下电压 但是压差有点大 哎 蛋疼啊 又瞄了下主板发现IO旁边有一个一样的芯片 测了下输出和刚接的转换电压差不多 断电测也是开机后才有的灵 就把这个芯片U44换到U47的位置 把U44的输出第5脚接到图中转换管D极处 抱着试试的态度接电成功亮机   这个机器修出去拿走已经很久了 所以有些地方已经忘了 说的不是很祥细 大家见谅 只想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不会反修 现在台式机利润低了订芯片都觉得得不偿失 所以这样就省钱了 哈哈觉得好的给加分哦

网友:
发这种帖子,也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了半天也没说什么信号,更没说什么电压偏低引起的,看诊断卡,像是华硕工厂诊断卡

网友:
U47是啥呀,,。。。

网友:
会不会用不了多久又拿回来的啊。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是bios坏

网友:
这个芯片是5脚的  输出1.8V基准电压的  不用这样弄,V星的这个小东西容易坏

网友:
这个供电应该是VCCSA吧,,,0。95V     楼主表达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那个应该CPU_VTT电压的D极啊  D极一般是3.3V这什么情况啊

网友:
谢谢楼主我有一块一样的问题的主板

网友:
通病,收藏一个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不错

网友:
话说,,这个U47在哪个位置哦,,好像你接的那个MOS管 不是3.3V吗??

网友:
高手  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