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三 开机mi标后花屏无法进系统,刷机模式正常

楼主(2016-11-25):
小米三 开机mi标后花屏无法进系统,刷机模式正常。 怀疑系统问题,多次刷机无果。

请大神指点问题在哪?在下小白。

网友:
这个字库也叫硬盘,换一个刷机OK。

网友:
先刷机试一下,不行就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拆下来重写硬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