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开机掉电。

楼主(2016-11-25):
联想IH61M开机掉电,不出CPU电压,检查了论坛里几位师傅指出的地方,没任何变化。后刷BIOS解决,这官方原版BIOS。

IH61M VER 1.0

0A23352 9QKT26AUS.rar

网友A:
楼主指的掉电是反复重启还是掉电不会重启,我这有4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B:
这种BIOS论坛里面一大堆 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好的 上次下载了十几个  刷了十来个 才刷好

网友:
应该是反复重启
H61出问题不是掉电就是反复重启,原因多了去了。
开启cpu供电之前,南桥要读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掉电是反复重启还是掉电不会重启,我这有4块这样的板子。。

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BIOS论坛里面一大堆 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好的 上次下载了十几个  刷了十来个 才刷好

这个是维修站发给我的BIOS。

网友:
联想这款主板问题多不好修

网友:
H61的应该是VTT正常后 开启CPU供电 读BIOS是跑内存 然后开启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