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听筒模式,对方听到的声音很小声

楼主(2016-11-25):
6P 听筒模式,对方听到的声音很小声...开免提模式正常,对方听到的声音马上就大了......录音时声音正常......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是尾插上的主送话器问题吧?怀疑两个副送话器问题,都换过(听筒排线和开关排线,这两个排线上面都有带副送话器)..情况没有变化....系统还原过,不是系统问题.
有谁碰到过没?

补充一下,己方听到对方的声音都是正常的,无论听筒还是免提...就是听筒模式下的送话问题,对方听到的声音小.

网友A:
免提会启用副麦克,听筒直是采用主麦克,你把尾插的主麦克换一个试试,不行就要修主板啦。先试,不行再追问。

网友B:
把开机排线换掉试试。

网友C:
很明显是尾插上的主送话问题咯,换尾插或者单换尾插主送话器都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开机排线换掉试试。

开机排线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尾插上的主送话问题咯,换尾插或者单换尾插主送话器都可以解决

是这样吗?录音正常且免提模式下,送话没有问题,不能说明主送话器是好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免提会启用副麦克,听筒直是采用主麦克,你把尾插的主麦克换一个试试,不行就要修主板啦。先试,不行再追问 ...

嗯...今天再换一下试试看吧...是免提启用副麦?...我一直觉是听筒启用副麦,且查到的资料也是如此?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今天再换一下试试看吧...是免提启用副麦?...我一直觉是听筒启用副麦,且查到的资料也是如此?搞错了?
...

主麦克不在主板上,在尾插排线这边。副麦克在焊主板上。

网友:
尾排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