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映泰TH55B 开机后几分钟关机

楼主(2016-11-25):
主板:映泰TH55B   开机后几分钟关机。测量CPU_VTT供电为1.37V,过高,不正常。反馈电阻换过,芯片换过。问题还是依旧。后发现EN脚为0.8V,感觉偏低,改线路把EN脚升为1.5V,CPU_VTT电压变为1.05V,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U也挺耐艹,电压高了0.3V都没有烧U,有图纸可以找出哪里坏了,没图纸,就算了

网友:
EN脚电压过低影响输出电压升高?怪事.

网友:
fp6321这个IC真是容易坏哦,成了通病.

网友:
厉害这个还会引起过高啊。

网友:
芯片开启信号电压不够导致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
FP6321A,内存供电?还是桥供电?

网友:
没见过EN过低,造成VTT电压过高的,,,我得好好复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