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11-25):
开机有时正常,用着用着就花了,有时一开机就花。这样花屏好像液晶显示器屏线没插好那样,但是屏线我换过了还是一样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线接触不是很好,

网友:
逻辑板的故障。

网友:
很像屏线或逻辑板问题

网友:
那就查一下逻辑板上的供电。。、

网友:
就是主板到逻辑板那条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的逻辑板或者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1屏线触点氧化,2 逻辑板DC-DC,有一次修一台AU32屏的花屏,与楼主的现象一样,清理屏线无果,更换AS15后OK,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