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20开机5声报警

楼主(2016-11-25):
DELL  7520开机5声报警,裸板点一样,所有供电都正常,加焊过SB 显卡,上电1.0左右,刷了下BIOS故障依旧,请问谁遇到过啊,会不会是南桥怀了啊,求助中

网友A:
bios电池看下有不有电

网友:
戴尔机器有点问题就报错

网友:
换U,显卡试试.

网友B:
cpu error... plz chq cpu

网友:
刷的BIOS匹配吗

网友:
看图纸 查电源好的PG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刷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error... plz chq cpu

换过CPU试过还是一样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看下有不有电

机器都不亮跟BIOS电池有没有电没关系吧

网友:
CMOS电路查查

网友:
5声报警 和时钟有关系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CPU坏了,换CPU!

网友:
过内存没有

网友:
查桥的rtc电路

网友:
我是放电好的 跟你本一样 不过刚开始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