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示波器维修同行们的福音:三步调试法修E40触发0.5几掉电维修思路(结果让人意外)

楼主(2016-11-25):
       首先这块板放在手里有一段时间了,当时是卖给客户用了一段时间返回来的,返回来的时候,有修过一次,E40触发0.5几掉电,示波器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是出来就掉下去了,当时记得是开启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信号,用SLP_S3#跟主板各大电感供电对比都是SLP_S3#对比,也跟PWROK等信号对比过,矛头都是指向SLP_S3#信号先掉,判断可能是南桥问题,就丢一边了,嗯,这E40集显板子躺尸就这么躺了几个月。。。。。
       今天没啥生意闲来无事,无意又翻到了它,就拿出来看看,想想上次用示波器没搞定它,这次换个方法:三步调试方法看图 这个方法对于没有示波器的同行们来说,修掉电的必备神器哦E40触发0.5几掉电, 先第一步断掉VRON, 断掉PR1就可以了, 看电流保持了不掉了, 看来不是HWPG引起的掉电!! 测量各大电感电感除了CPU供电外都来了       第二步,恢复VRON,再切断PCH_PWROK信号,在这里只要把U28拆掉就可以了, 再次上电,电流保持0.5几不掉了 ,测量CPU供电出来了0.8几,这一步主要就是看看时钟芯片正常不正常了,我直接就用示波器打时钟芯片的30脚法给南桥的时钟,波形很完美 看来也不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了!
      第三步:恢复PWROK信号,再切断H_VTTPWRGD信号, 把U23也拆了就可以了,上电发现还是掉电了,根据三步掉电调试法判断是南桥的问题比较大了,先查PM_DRAM_PWRGD、H_PWRGOOD、CLK_CPU_BCLK/#、PLTRST#这几个信号再说,在南桥TP50这个测试点上用示波器测量, 发现示波器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南桥没有发出DRAMPWROK,根据标准时序:南桥收到了供电、时钟、 VRMPWRGD,并收到 EC 或供电电路电路转换来的 PWROK( 3.3V),南桥会发出CPUPWRGD/PROCPWRGD/DRAMPWROK ( 1.05V)来通知 CPU 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桥的时钟有了,CPU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我也测过也有3.3V,PWROK也收到了,供电不知道全了没有,全了才会发出DRAMPWROK信号的,没别的查了,只能查南桥的供电看看全了没有,手下面刚好看见有个贴片电感L29,示波器探头点在上面,调好电压,石基等,板子通电自动触发,示波器一点波形都没有!!好像找到问题了???打开图纸看看L29是啥供电, 是1.8V,追查来源 是PU9这个芯片提供的,心里有个疑问,为啥这个供电没有HWPG没被拉低呢?看看其PG输出PR226是居然没装的。。。 难怪了,通电测其2脚的开启信号0V。。 追这个控制开启电压MAINON,上电的时候居然也是0V, 在追来源是EC96脚发出的,打示波器96脚发现上电的时候是有3.3V的然后掉下去了,靠!原来是断线了。。哪里断了呢?打万用表EC96脚和PQ55的2脚不通!到底哪里断了呢?仔细观察板子才发现。。 ,这里断了线。。看来可能是客户装机不小心把这里压裂了,又或者打包得不好,运输过程中造成的,客户用的时候没有完全断掉。。。找到问题就好办了补上 再次上电完美亮机
      总结:看来维修板子必须要仔细观察板子才行,这一点点裂不容易发现,发这个帖子主要目的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没示波器的情况下维修掉电的维修思路,这板子要是细心一点的话就可以做到秒杀了!大家来点分

 会员9041692元2022-12-19 14:21

网友A:
    这样都修好了。。。   楼主技术很好,  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B:
这样都能搞定,花了多长时间搞好的

网友C:
就这样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修好了。。。   楼主技术很好,  要是我就放弃了

我之前也是把板子丢一边几个月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都能搞定,花了多长时间搞好的

今天花了三个多小时仔细的修才修好的,之前丢弃了几个月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完了,呵呵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哦。。。。

网友D:
好帖子,思路清晰,这三部曲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吗,不错的办法哦

网友:
哎辛辛苦苦码的帖子就这么沉底了,感觉好凄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帖子,思路清晰,这三部曲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吗,不错的办法哦

辛辛苦苦码的帖子,帖子发了这么久了,都没几个人回帖的!哎,还沉底了,感觉好伤心,好凄凉!好崩溃!再也没发帖的欲望了!,这三部曲式前人总结出来的,很好用~用这修好了很多掉电问题的机子

网友F: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  嫌烦直接给换板子了 明天翻出来再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辛辛苦苦码的帖子,帖子发了这么久了,都没几个人回帖的!哎,还沉底了,感 ...

呵呵,是好帖子,不过可能天气有点冷,大家的温度还没上来,所以你耐心等等

网友G:
老板技术好,你桌子能在乱一点么,哈哈

网友H:
楼主技术不错啊。。。三部曲厉害。。

网友I:
这个PLL供电容易漏,没电感!虽然没PG输出,还是符合广达的特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  嫌烦直接给换板子了 明天翻出来再研究一下

呵呵,谢谢来看帖子,回帖,按着这三部曲,尝试说不定有收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是好帖子,不过可能天气有点冷,大家的温度还没上来,所以你耐心等等

呵呵,好吧,也是现在天气确实好冷哦~谢谢哥们来顶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板技术好,你桌子能在乱一点么,哈哈

呵呵,这么冷的天气,感谢哥们来顶帖子,我的桌子天天这么凌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不错啊。。。三部曲厉害。。

嗯,这三部曲确实是没示波器对比信号的情况下比较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PLL供电容易漏,没电感!虽然没PG输出,还是符合广达的特点的!

是的,这个1.8V,因为那个PR226没采用,所以HWPG没被拉低,就从手底下漏掉了

网友J:
小白回帖一下,经验很宝贵,三部曲很好!很强大,支持一下!

网友K:
看帖花了半小时,谢谢楼主这么细心的讲解

网友L:
人才呀 可以加精华了

网友M:
先留个印记,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的很好!

网友:
佩服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有这种技术!!!

网友N:
这三步调试法比用示波器还灵!

网友O:
高手啊!技术精湛,连帖子都写的如此专业,就是维修台改整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白回帖一下,经验很宝贵,三部曲很好!很强大,支持一下!

看帖觉得好记得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帖花了半小时,谢谢楼主这么细心的讲解

觉得好记得加点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人才呀 可以加精华了

版主大人对我有意见,他说不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先留个印记,有时间慢慢研究

看官,觉得帖子好记得施舍点分啦

网友:
技术过硬 一般人都直接干桥了

网友:
觉得好就帮忙加分呀~~写帖子很辛苦的

网友:
此贴不能沉,精华所在啊!楼主厉害,给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三步调试法比用示波器还灵!

就是对于有些板子找不到断开位置麻烦了些

网友:
这个1.8V供电芯片要是接上hwpg估计就好修多了,这样确实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手啊!技术精湛,连帖子都写的如此专业,就是维修台改整理了

我的维修台天天这么乱啊,没办法整理,整理了过一天又乱了

网友: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王者的气息

网友:
楼主太牛了,佩服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