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cpu风扇,风扇暴力拆解(跟非原装的果然不一样)

楼主(2016-11-25):
用户更换下来的intel原装风扇,i5处理器原带的,看样子还不错,就是不会转了,没事拆开研究一下。揭开标签后发现,跟非原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是后盖是一体密封的,无法拆开,然后就用暴力撬开,发现内部结构与普通的一点也不一样,现在给大家发个图让见识见识。

原装风扇,富士康生产的

揭下标签后,后面是一体的,后来弄了一个洞,谁知里面那个铜片根本就取不出来

用暴力法把后盖撬开。露出线路板。看这个与普通的一点也不一样

这个以以前的风扇机芯,上面的东西少得可怜。

拆下线路板,用的芯片好像是apx9272,芯片资料未知

转子上有三个抓,其中一个是空着的,只有两个,仔细看到那个,抓上有个白色点点,应该是脱焊了,这个风扇估计是个返修过的残次品。
顺便焊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事实正明就是那个接头开路。不过已经不具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原装的有转数线.

网友A:
这个也要拆呀,,。。。

网友B:
楼主真细心,原来拆开是这样的

网友:
表示 没拆过

网友C:
这个你也拆啊,我是没有拆过cpu风扇

网友:
普通的也有,四根针的,不过这个线路板很特别,还有后面是一体的,不像普通的后面是个小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拆呀,,。。。

研究一下。以前拆的都是非原装的,是可以拆开的,这个没办法直拆开,所以就用暴力给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细心,原来拆开是这样的

以后拆的都是这种,并且后面那个帽是可以取下来的,但这个是一体的,根本就拆不开

网友:
以后都是把后面的帽取下来加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也拆啊,我是没有拆过cpu风扇

这个是没办法拆开,没办法加油的。

网友D:
可以留着到夏天做个风扇什么的,或者用来吹板子这类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直接抛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留着到夏天做个风扇什么的,或者用来吹板子这类的

已经把后盖给弄碎了,没有办法固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直接抛弃吧。

非原装的可以拆开,加油或更换配件,原装的不行,第一,拆不开,第二,好多东西都不认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非原装的可以拆开,加油或更换配件,原装的不行,第一,拆不开,第二,好多东西都不认识。

这个东西我从来都不去拆他,坏了就给客户换新的

网友:
给INTEL OEM115X风扇的常见三家,台达、富士康和日电,电流强度不同,一般不敢用日电的,转速最高,噪声也最大,记得是台达的最安静,富士康的也不算吵。

网友G:
看来!又是个灌水的!

网友H:
原装的风扇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我从来都不去拆他,坏了就给客户换新的

只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装的风扇也不怎么样

比非原装的做得复杂得多,一般用几年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又是个灌水的!

因为以前拆的风扇都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一体的,拆不开,所以才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I:
一个风扇至于要拆开研究么?楼主这是有多悠闲!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个风扇至于要拆开研究么?楼主这是有多悠闲!

请拆开看一下

网友:
还有IC控制的哦....

网友:
这个风扇做工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