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20过logo掉电

楼主(2016-11-25):
刚拿过来是过logo掉电,试了几次,一次无意中按了几下键盘不掉电了,直接进系统,用几个小时也正常。关机拔掉电源,重开又掉电了,反复几次试到乱敲键盘就不会掉电,索性把键盘拆掉,现在每次都不会掉电了,但是就是不能进系统,过进度条就重启。。。这下蒙圈了,不知道要不要定个键盘过来试一试

网友:
大电容吧。

网友:
要是我就先刷个BIOS ,再查EC,再键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遇到时可以参考!

网友:
就是啊,先拆开看看CPU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先看看大电容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首先就是大电容  再是电源接口虚焊  还有硬盘贴纸位置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