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 不触发通病,跑出来了。

楼主(2016-11-25):
ASUS P5KPL-AM SE  不触发通病,跑出来了。
主板型号:P5KPL-AM SE 2.0
故障:不触发
点触发排针没反应,强制上电可以跑马。说明问题出在IO#PSON信号到ATX插槽绿线之间的线路了。。
通病理由是这片板子遇到很多了。都是PSON信号断线。之前都是飞根线解决。这次不愿意了。一定要找出来线路怎么跑的。哪里断线了。。
跑线过程: 都是图片。方便兄弟们遇到了直接测试。。
请看图:

网友A:
断线大都在板子的边缘.楼主今儿发牛脾气了!

MSI

网友:
确实是通病,本人也亲自跑线跑出来过。已做笔记了。直接秒过好几块这个型号的板了。

网友:
修好并找到原因,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认真的人,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感谢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问题是:用了一天就坏了,测量CPU无供电,后来静放了两天,又拿出来,又好了。哈哈,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问题是:用了一天就坏了,测量CPU无供电,后来静放了两天,又拿出来,又好了。哈哈 ...

可能是元器件腐蚀再潮湿环境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元器件腐蚀再潮湿环境引起

我想要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的贴片,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
楼主不发威,当我是病猫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跑出来过

网友:
这个板很不稳定,我都换下来5,6块了

网友:
前段时间修的DELL主机,连续两个都是IO到绿线的线断了。华硕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跑线不错了,台式主板都要跑线的多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板,怎么修??
华硕H61M-K无时钟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1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高手啊,断线是最愁人了

网友:
这么多地方断线了??????

网友D:
楼主好有耐心,换我直接拉条过去了,,虽然外观不好看,,可总算能用了

网友:
高手啊   这个不好查

网友:
写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有耐心,换我直接拉条过去了,,虽然外观不好看,,可总算能用了

拉条过去也可以但要注意绝缘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条过去也可以但要注意绝缘性

下面一层胶布,上面一层,,,,只能这样了

网友:
详细。每 一步都标出来了。

网友:
慢慢学习 小白路过

网友:
这种子板子有很多都不会修

网友:
l楼主还是很牛的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我也修过好多块。。。。

网友:
这样比飞线好看多了

网友:
主板坏了很少搞呀 问题大了都 扔了

网友:
我直接飞线决绝 这样快

网友E:
断线那处是内存旁边还是CPU旁边啊??图片看不出来!!

网友F:
在CPU上面 板子最边缘的线 ,这个板子每次拿过来那地方的灰都是一堆,修到过好几块,我都是从IO排阻那飞线到ATX绿线

网友:
技术高就是好!学习了

网友:
跑线花了不小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线那处是内存旁边还是CPU旁边啊??图片看不出来!!

cpu座旁边那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在CPU上面 板子最边缘的线 ,这个板子每次拿过来那地方的灰都是一堆,修到过好几块,我都是从IO排阻那飞线 ...

io排阻一般是起到5伏sb上啦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io排阻一般是起到5伏sb上啦作用

排阻下面那个脚就是PSON信号 左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大都在板子的边缘.楼主今儿发牛脾气了!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阻下面那个脚就是PSON信号 左下脚

是的pson信号与绿线工作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