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今天的案例

楼主(2016-11-25):
1.麦本本 大麦2 进水机
从触摸板进水的 在于EC上和EC周边 拆下清洗重新焊上 插电 待机有了 不触发 测量开关有3V 测量EC 125脚 NBSWON1# 无跳变 显然断线了 从接口飞线OK

2.联想G580 客户送来的时候开着机 屏幕一亮一灭的 这个心里很有谱!直接报价 拆开C壳 在开关位置没有找到LID# 然后用螺丝刀感应B壳磁铁位置 磁铁位置正对触摸板 在触摸板找到PU1 去掉OK
3.联想V350 usb不能用 没有拆机前用鼠标试了下 不亮灯 送钱的机器 测量USB供电不短路 直接更换USB供电芯片OK
4.V5-452G 上电0.3A 立刻掉电 打值桥短路 0.002阻值 更换桥后147欧上电还是0.3A掉电 测量1.1V_DUAL都没有产生 此供电来自PU6 测量供电开启都正常  在E420料版上找到了这个芯片为51211

更换芯片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但是显卡出现感叹号 显卡驱动是8650G 壳上标明是8750M 装的是WIN7 以为驱动不支持 更换WIN8 WIN10 一样 板子还有问题 重新拆机 测量+3V_GFX +1.5V_GFX +GPU_CORE   +pcie_vddc_GFX 测量来自PL5的+pcie_vddc_GFX  没有 测量供电 开启都有 更换PU4(供电芯片还是51211 在E420刚好有两个) OK

再次装机 自动打显卡驱动 为8750m+8650g 双显卡

5.台式机GA-Z68A-DH3-B3 VER1.3 客户描述用20分钟掉电 自己测试了大概30分钟样子 确实掉电 然后反复测试 发现有时候上电就掉电  有时候刚亮机就掉电 这个情况 我先强行测量了几个检测电压 没有异常( 技嘉检测电阻坏的多) 然后继续测试 发现还有时候不触发 然后到最后直接不触发 测量触发条件 SRTCRST# 3.3V 开关针3.3 开关-I/O跳变正常 I/O到桥 跳变正常 桥无返回SLP3 继续测量桥的信号 RSMRST# 桥待机好及深度睡眠好 DPWROK 发现为0.002 不正常 直接追查受控于PQ343 PQ344 PQ745 PQ746 两组三极管与MOS管组合 测量PQ746 B极0.8V C极2.1V pq745 G极2.1v d极 0.002V不正常 人懒的缘故 拆除PQ746 745组合 OK

网友:
楼主生意好啊,一天修几块板。

网友A:
楼主能解释一下第二个案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解释一下第二个案例么

修机器修的多的人 肯定知道这个是LID 不良!

网友:
LID这个是什么?

网友:
一天修这么多生意不错

网友:
手脚麻利。不错啊

网友:
牛逼 讲的也详细

网友:
生意火火的

网友B:
楼主麻烦说下1.1V_DUAL是什么供电,+pcie_vddc_GFX是显卡供电,+3V_GFX +1.5V_GFX +GPU_CORE这几个是什么电压,也是显卡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说下1.1V_DUAL是什么供电,+pcie_vddc_GFX是显卡供电,+3V_GFX +1.5V_GFX +GPU_CORE这几个是什么电 ...

桥供电 GFX是显卡的小供电

网友:
楼主威武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51211 51212 51219 这些个芯片,料板好难找呀,也可能是我的料板太老了,要备一些新的了。

网友:
休眠信号,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