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贴片MOS管如何拆

楼主(2016-11-25):
我看主板上CPU等处的贴片MOS管拆卸很费劲,用什么工具比较好啊

网友:
风枪加烙铁就行,,只用风枪也行

网友:
用热风枪吹啊。

网友:
搞一个好点的热风枪,我买的姚工的850就不不行,温度调到450催很长时间才下来,

网友:
除了风枪,我用高频烙铁,加点锡,也能直接焊下来。

网友:
风枪吹溶锡用镊子取下    或电烙铁加大锡满三个脚  溶锡镊子取下

网友:
9元店的40W内热也拆得下来

网友:
风枪吹 就行了啊

网友:
用80瓦的烙铁,头放在D极上,加点焊锡上去,十来秒就下来了.p

网友:
我一般先用刀头老铁把g。s级先加锡翘起来  然后再用风枪吹 10s搞定

网友:
先上点有铅的锡,涂点焊膏,再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
这个没那么复杂吧,直接风枪加镊子就好啦

网友:
还是风枪吧,免得本来是好的拆下来坏了

网友:
850 一火就下来了

网友:
风枪加烙铁   非常快

网友:
这个没有那么复杂吧  风枪VS罗铁就好了  拿废板子练练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