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X41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6-11-25):
求IBM   X41做系统方法,我用PE可以进去也可以安装系统,但是在重起后解压不了,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是拿硬盘出来别的机器ghost的还是在本机ghost的,这种机器要在本机ghost....否则不引导

网友:
硬盘分区问题  修复引导。或一键快速分区

网友:
要么分区表有问题  要么就是你 的镜像有问题   分区表问题 直接在DISKGEN 里面重新引导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换个系统版本看看

网友B:
X41是小硬盘,比较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X41是小硬盘,比较头疼

22针脚双排的,我也是拿他无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版本看看

换过的,现在进PE硬盘盘符都是乱码,快速分区和删除分区都提示错误,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这正常的话 应该好装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