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如何硬解ID

楼主(2016-11-25):
我刚刚收了一个iPad平板电脑,不过ID账号密码忘了,如何硬解ID?麻烦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pad几 要换硬盘的

网友A:
是IPAD air  也就是俗称的IPAD5,假如是4G版直接改电阻,WiFi版改序列号

网友:
还有其他方法吗?他说直接换硬盘也可以解ID?

网友:
还有其他方法吗?他们说直接换硬盘也可以解ID?我这是收到别人的,机主说当初ID账号设置的邮箱不是自己的,所以也没有验证成功,这种情况也需要解ID才可以进系统?

网友:
直接换硬盘,ID是在硬盘里

网友:
换硬盘重刷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PAD air  也就是俗称的IPAD5,假如是4G版直接改电阻,WiFi版改序列号

哪个电阻?

网友:
自己搞得话就得换硬盘

网友:
换掉硬盘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