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笔记本安装独立显卡驱动后蓝屏

楼主(2016-11-25):
戴尔N4050笔记本安装独立显卡驱动重启后蓝屏

   今天一个客户来修笔记本,说是安装不上独立显卡驱动,拿出电脑一看戴尔N4050,开机进系统,刚过LOGO,咔一下!蓝屏了,以为系统没装好,重新安装系统。装系统的这段时间赶紧上官网下载显卡驱动,驱动下好了系统也装好了。装上显卡驱动重启,继续蓝屏,,,,,。一气之下试了好几个驱动都不行,还是蓝屏。装win10试试吧,一个样还是蓝屏,,,。看来不是驱动问题。给客户说明情况留修吧,客户爽快的答应了。

故障现象:

    先上论坛找找吧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的,找了一顿找到几个帖子,要么是求助的,要么是没解决的,还有的说换了显卡也没有用,看来得自己动手查了。

先大体定位了一下故障范围:显卡或者显存

先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吧,结果是显卡的各路电压都正常,显存的电压也正常。既然有人换了显卡都不行那先不动显卡,

先刷个BIOS  故障依旧,加焊一下显存吧,这下悲剧了,加焊完点不亮了 定电流0.45A...........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显存周围的电容怎么短路了呢????  没办法拆下来重植一下吧

先拆CPU一面的吧,拆下来测量不短路了,另一面就没拆。

植好锡再装回去,上机看看能不能亮机,,奇迹出现了居然好了,直接进系统了,这电脑修的哎!!

结论:显存虚焊,重新植锡

网友:
我装系统的时候经常碰到独显驱动装不上或者安装蓝屏的,原来是因为现存啊

网友A:
客户要求不高,可以装系统时不解压显卡驱动,有集显用集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不高,可以装系统时不解压显卡驱动,有集显用集显。

这个电脑独显不工作集显也没法用的,除非把独显干掉,改成集显

网友C:
AMD显卡简单完毕    话说AMD的显卡核心坏的多   像这种显存问题还是少见

网友:
因为显存和显卡故障出现蓝屏的案例挺多的!

网友:
其实有可能还是显卡封装的问题,动显存只不过吧给显卡加了个热。我说的可能而已。报ATI蓝屏肯定与显卡有关。

网友:
像这种不明朗的      怎么判断显卡坏  还是现存坏?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显卡坏的多。。一般出现蓝屏了直接干显卡。 。。显存修的还真狠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脑独显不工作集显也没法用的,除非把独显干掉,改成集显

这个机器 我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独显屏蔽掉之后 用集显根本不能调试成1366  768的模式 最多就是1024  768的分辨率 不信你们以后可以试一下 反正这个机器我当时是没有修 有可能是显卡 有可能是显存 我担心楼主这个是因为搞了显存顺便把显卡也加热了一些 所以才会好 当然我不排除就是显存虚焊 如果后续没有发生再次这个蓝屏116的错误的话 麻烦楼主告知一声 以后可以注意一下 谢谢

网友:
因祸得福 哈哈 这种也遇到了  不然你很难修

网友:
这算歪打正着吧,加焊后估计里面短了吧

网友:
加焊显存的时候没注意里面连锡了吧,昨天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装显卡驱动蓝屏,询问后是办公,直接改成集成显卡,进系统分辨率1024X768,无论是官网的驱动,还是其他更新依然不能1366X768,重装系统OK,兴许也有可能是显存,也有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显存不是没有可能 AMD 的一般都是加焊  加焊不行 就换

网友:
显卡显存故障都会导致蓝屏  吹短了重植能好挺奇葩    不过也不能就说是显存问题  难免会加热到显卡

网友:
做显卡导致的显存虚焊

网友:
不错,又是一个经验!下次参考一下!

网友:
呵呵 对啊花屏显存问题多 就怕换了 一个一个的拆 拆好点 不用植珠 也可以用 本人试过的

网友:
有时候桥重植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最后装系统时没有解压驱动,待系统装好后用万能驱动,装一次就OK了

那你那是驱动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那是驱动不对

换了几个系统都不行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电脑独显不工作集显也没法用的,除非把独显干掉,改成集显

网友(2017-01-11):
还有一个原因,BIOS里有个英特尔的选项关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显卡简单完毕    话说AMD的显卡核心坏的多   像这种显存问题还是少见

adm的显卡我修到过坏的很少!ati坏的多

网友:
看来以后修什么花屏的,得吹焊显存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