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小心短接了电容,北桥周围的电容对地阻值只有十几二十的,正常吗

楼主(2016-11-25):
因不小心短接了电容,北桥周围的电容对地阻值只有十几二十的,正常吗

网友A:
十几二十什么啊,是十几二十欧,还是十几二十K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
短接电容一般不会造成后级烧坏,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不一定 现在机器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二十什么啊,是十几二十欧,还是十几二十K啊?

对地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二十什么啊,是十几二十欧,还是十几二十K啊?

很明显楼主说的是欧姆

网友:
如果你的主板电容对地阻值是十几二十欧的话,是属于短路的。

网友:
看什么电压上的电容 了

网友:
桥挂了可能性比较大    20几欧姆阻值不正常

网友:
一般这阻值不大,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桥周边一般值不是太多的

网友:
桥旁边的对地阻值应该不会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