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换LCD灯管(故障:通电灯管亮3秒灭,有图无光)

楼主(2016-11-25):
         学习了一段时间,前面修过2台不通电的显示器,学到现在的第3太显示器换灯管。一开始了解换灯管,就觉得好难,真心怕换的时候把屏弄坏,(第一次换灯管,心里还是没底有些害怕,别为了灯管吧屏弄坏就不划算了)不过想想人生第一次都难,不迈出第一步那有以后的第2第3,所以就大胆的像第一步出发。
       废话不多说,先了解了一下换灯管的步骤,开始撤开三星显示器的屏,第一步:先吧三星显示器的屏和外壳,电源板高压板分离,最后就只剩一个屏了,一个铁框架,框起的。第二步:把框这屏的铁框架撤开。得3步:铁框架撤开就可以把平面一层黑色的面板取下来,这步必须注意黑色面板上又很多链接的数据线别弄断了,如果断了屏也就费了会出很多横杠和竖杠。黑色面板下面有双面胶沾着,用平的起子慢慢撬开,等四边的都桥起来了后就可以取黑色面板了,然后准备一张报纸把黑色的面板盖住,注意黑色面板背面那层不能着灰或用手去摸,取的时候只能用手托起四周取出,背面如果用手摸或着灰尘等还原时显示画面就不清楚或有手印。去除黑色面板后,有个黑色塑料边框和铁框一样四周有卡扣,用平起子慢慢敲开,然后取出背光纸2张,2张一起取出也用报纸盖住放好,同样不能着灰或用手去摸。然后最后一层是玻璃板,灯管就在玻璃板上下2边,玻璃板后面还有个铁壳,把一边的铁壳胶布撕开,就可以分离,这下你就可以看见分离的这边的灯管,然后再把玻璃向分离的这边的铁壳往下抽出另一边铁壳,这时另一边的灯管也出来了,取出2边的灯管,换上新的灯管。在按原来的撤开的步骤一 一还原,撤开或还原最要小心的就是黑色的面板和背光纸都不能着灰也不能用手去摸就行。只要小心注意就行,换灯管是细活,急不来,记住要慢要细心要认真就行。
      下面说说我怎么判断是灯管的问题的吧,接到显示器通电3秒灯管就灭,然后怀疑高压和灯管问题,然后找了另一个22寸屏测试,接上三星高压板驱动板。灯管通电没有灭,图像正常显示。在接上3三的屏,通电3秒灯管就灭,有图无背光。这就很明显是灯管问题。
下面是换灯管的图:

网友A:
我也是喜欢全拆开换灯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喜欢全拆开换灯管

灯管不全撤开能换吗,能换我才不会全撤开

网友:
都是小白,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C:
现在可以改成LED了,效率高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可以改成LED了,效率高些

LED  要改高压条,还要改供觉得有些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灯管不全撤开能换吗,能换我才不会全撤开

不用全拆开,你判断是哪组坏了,就换哪一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用全拆开,你判断是哪组坏了,就换哪一组

只要有一根坏了,其他的也差不多了,一般我都全换

网友:
正在关注  没有搞过

网友:
黑色的不叫面板  那个就是液晶屏     我以前换灯管也是全拆  吃过一次亏后  就不拆屏换灯管了  俗话说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网友:
人生都有第一次,不勇敢大胆点怎么向钱进

网友:
这可是个慢活  换过一次 没换好  以后碰到灯管坏的直接不修

网友:
楼主第一次换灯管就这么专业,换下来的灯管都完好无损,看来理论知识准备得非常扎实啊。想想八九年之前俺第一次换灯管,虽说液晶屏没有坏,但是灯管却碎了一地,而且还把偏光膜安装反了,引起背光不均匀,然后只好拆了重装,非常的吃力。现在换得多了,15寸到65寸的都大小通吃。有时45寸以上的屏干脆在客户家里换。

网友E:
楼主发了好多图片 慢慢欣赏

网友:
我也全拆开换。不破坏边框

网友:
换灯管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
不错不错 慢慢来  以后都会是大师

网友:
学习了,目前还没换过灯管,等有机会了找个废显示器练习一下。

网友:
没换过灯管  觉得很复杂  都是直接改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不全撤开能换吗,能换我才不会全撤开

不拆屏,从侧面抽出,都换LED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一根坏了,其他的也差不多了,一般我都全换

都改LED 的 改高压条  这样才保险没返修 LED 也好换

网友G:
换灯管不用全拆,那样太麻烦了,就拆坏灯管那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都改LED 的 改高压条  这样才保险没返修 LED 也好换

主要不知道该LED的方式,听说还要改高压板  觉得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换灯管不用全拆,那样太麻烦了,就拆坏灯管那边就可以了

可三星的就必须全撤了才能看见灯管

网友H:
这种4灯的 换坏了3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三星的就必须全撤了才能看见灯管

我也是每次都全拆 没有试过简便的

网友:
我都是拆开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4灯的 换坏了3台

换坏了3台,也是三星的吗 ,三星的比其他牌子的难

网友:
灯管还能修吗,都老化了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不知道该LED的方式,听说还要改高压板  觉得麻烦

跟简单  12V NO GND 就三个信号

网友I:
以前是换灯管,现在全改LED的,无返修

网友J:
干这活要心细,心静

网友K:
不错,加油。我也换了几个显示器灯管。

网友:
我也是小白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是换灯管,现在全改LED的,无返修

LED也会坏吧,难道LED不会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干这活要心细,心静

是的心静,心烦躁的时候最好别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加油。我也换了几个显示器灯管。

看来是师兄了,都换了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了好多图片 慢慢欣赏

谢谢支持,以后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不全撤开能换吗,能换我才不会全撤开

不拆开可以呀 怎么不可以  而且我现在已经不换LCD得了 都换LED灯带了 那个更方便

网友L:
三星22寸屏上灯管开焊的多见,

网友L:
直接改LED,勇敢大胆点怎么向钱进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三星22寸屏上灯管开焊的多见,

你说的是灯管线脱离灯管了 吗,但我发现有根灯管已经变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接改LED,勇敢大胆点怎么向钱进

但不知道加的高压条那3根线往哪里焊

网友M:
等换熟练了   会容易把屏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等换熟练了   会容易把屏搞坏

为什么换熟练了还会吧屏弄坏呀

网友N:
换灯管要小心,要不很容易折断!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灯管不全撤开能换吗,能换我才不会全撤开

以前我也是全拆,进灰,手指印暗斑亮斑都有可能产生,也有不小心屏坏了的风险,,后来都是直接两边剪短线抽出灯管换,,由于灯管长短都要备货,,现在一直用led,高亮效果好容易弄,23.6寸led灯条 3颗灯一组容易裁剪适合的长度,,,,,,所以现在都懒得换灯管,,直接改led省事好收钱

网友O:
引用 网友B:
LED  要改高压条,还要改供觉得有些麻烦

一套改下来比换灯管还快,,安全高效

网友P:
自己的显示器换成LED的  别人的继续换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以前我也是全拆,进灰,手指印暗斑亮斑都有可能产生,也有不小心屏坏了的风险,,后来都是直接两边剪短线 ...

我也想改。看还没学会怎么该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套改下来比换灯管还快,,安全高效

是吗,还在学习怎么该LED的 等学会以后就不换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自己的显示器换成LED的  别人的继续换灯管吧

LED的要用的久些吗,但还没学会怎么改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灯管要小心,要不很容易折断!

就是,第一换,没办法  也只有试试呵呵

网友:
厉害什么也是刚学会的

网友Q:
好技术我已经好久没有换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技术我已经好久没有换灯管了。

哎,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第一次赶鸭子

网友:
打印机成了维修台

网友:
呵呵  上面是平的正好放,找不到地方放了

网友R:
拆个灯管真是麻烦,换灯管能收多少米呢

网友S:
小心呀  弄碎屏  赔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拆个灯管真是麻烦,换灯管能收多少米呢

换个灯管最少收180元  我修显示器不管什么问题修好就1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S:
小心呀  弄碎屏  赔大了

哎没办法头一次,学习总要第一次动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灯管最少收180元  我修显示器不管什么问题修好就180元

180    好价格

网友(2016-12-27):
呵呵我们这里都这样报价,因为液晶显示器一般不容易坏,客户的显示器几乎也是几年才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