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57报定期维护时间0188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26):
东芝257复印机,显示定期维护时间 代码0188,不管他的话一会儿就消失了,但是机器可以正常使用,怎么解决?客户说感觉现在一支粉用的时间比以前少了差不多一半,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个找维修手册上查一下,,

网友:
维修手册上查了,没有这个代码哦

网友:
这个是组合代码。表示成像组件+显影剂+其它部件的维护计数到期。用代码08——9891=0,这只是不显示,不代表不用更换,效果无法保证,粉用量可能会加大。
安装新粉盒后打印一下计数器,下一次安装再打印一张,检查下一只原装粉的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