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6-11-26):
主板型号:技嘉G41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原因:RSMRST#信号偏低
维修过程:
1.插上ATX电源短接开机针,不触发。顺手测量开机针电压5.08V 正常。
2.既然是不触法,就按照不触发的流程测量相关电路,先测量CMOS电路
3.CMOS的vccrtc,rtcrst,32.768KHz 正常

4.再测量待机电路,IO待机供电98脚5.1V正常    PCIE B10 3.3V 正常

5.测量RSMRST#信号 0 V  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测量此信号对地值0.015,明显短路。找到问题了,查相关电路。

6.查电路图得知此信号由IO发出,经3.3V上拉到南桥,

7.既然此信号短路,那么就查这条线路上的IO,电容,南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查电容
8.跑线路在南桥附近找到C119,拆下测量果然被击穿了,再测量RSMRST#信号3.38V,正常了。运气不错,不是IO,南桥的问题。

9.短接开机针能正常触发并显示了,此板修复。

故障总结:
此板是由于RSMRST#连接的电容击穿导致的信号不正常,南桥没有收到此信号满足不了待机条件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
这个电容非常难找啊,,没有点位图 跑线路  楼主能力不。错

网友:
这电压好像大多是经过一个三腿管方吧

网友:
跑线路都头大  慢慢跑

网友:
楼主很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
维修不怕别的,就怕没丝印、没点位、没图纸

网友:
技术就是好。。。我每次修头都大

网友:
楼主厉害啊,有图就是不一样

网友:
学习学习 很好的贴子

网友:
其实这个信号你可以把它当做不存在的。有些板是触发之后才出这个信号的

网友:
不处罚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种小电容完全短路的 没有遇到过 漏电的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这种必须跑线。。跑线很容易就眼花了。

网友:
没图纸·RSMRST`那找啊·····这个信号·我要找·就得弄图纸·

网友:
理论知识充足,修起来就是溜

网友:
技术好的修起来就是秒啊

网友:
LZ技术可以的,。谢谢分享,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

网友:
找图纸  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