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 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6-11-26):
IBM X201 I5一代 我本人用的就是这个本子,很好用。 昨天说不能亮,开机一看能上电两秒之后就掉电了,连待机都 没有了。大家都知道IBM本子的保护隔离很经典,用的是TB62514FG芯片,一般根据经验这个芯片坏的多, (咱家IBM料版很多,一般这个芯片都被取走了)插上电源量待机,没有,量20v,也没有。保护隔离没过,量TB芯片的主供电20v,58脚000v正常,46脚不发出高电平, 具体说是瞬间能发出高电平,马上就变成0v了,凭经验换一个芯片吧,找了个TB62513FG,插上电源还是一样的,证明这两个大概都没坏,还是具体查外围电路吧, 电路图上看到了R415,10欧姆的保险电阻, 在主板上找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了,量了一下,阻值很大,还没完全断开,所以能有两秒时间是过保护隔离的,换了一个电阻就正常了。
总结出两个经验,TB62513和TB62514通用,可以互换。
                保险电阻R415,爱坏。这是在论坛里发现的,可能bios也爱坏,我没遇见呢

网友A:
话说那个电阻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那个电阻大家都知道的

我还是经验不足啊   我没怎么遇见过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B:
通病了,常看贴子都知道

网友:
    ibm设计很多保险来保护电路 所以一般保险容易坏

网友:
是啊      通病

网友:
以前遇到过BIOS坏引起掉电的。 这个电阻还没遇到过。

网友:
经验不错,思路清晰!有料板还是好干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了,常看贴子都知道

恩呢   我也知道了   论坛是个好地方啊

网友:
论坛是个好地方 学习增加思路了

网友C:
看来我还得多多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还得多多学习啊

那可不  都得学啊

网友:
过来看看  好久没来了

网友:
IBM待机芯片愿意坏吗?

网友:
又有新通病修了。学习了

网友:
这款机器  就这么几个通病 ,还喜欢 用着用着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