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一体板

楼主(2016-11-26):
第一次发帖,同行拿来一个宏碁显示器拆开看到芯片全炸了看不到芯片型号就报价直接换板了。 就这种通用板。把线接好后发现一闪黑从屏接口接了个5V到开启可以正常显示了。 下面就要改板子了。先拿了块报废的驱动板把螺丝拧下,把帽子也剪下来。 用来固定电源口, 然后在固定板子先对比好板子要放的位置然后剪下一小块驱动板用螺丝打洞,这样板子拧2个螺丝就可以固定了。 固定好之后又接了2个灯管口。 电源口哪里的螺丝是被壳挡住的顾客是看不出来的。 好了。

网友:
楼主板子固定的不错,加分,从驱动板找到开启并不难吧,用屏供电开启,加电的时候,会闪几下,客户不挑剔就好。

网友:
板的固定方法可以借借鉴。。。。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原板什么问题? 有板号吗? 能否告诉我一下

网友:
芯片炸了就没办法了,只能改了。哈哈你固定的不错啊。我一般是拿手钻 找没线的地方钻眼  固定

网友:
楼主真是能工巧匠

网友:
一般用胶固定的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改通用模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