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九阳jycp-21ze1a 5v没有电源维修

楼主(2016-11-26):
自己的九阳电磁炉jycp-21ze1正使用的突然停电了 然后通电无反应,老婆要拿给修家电的修 问我要不要自己修,我笑笑说好啊 心想免得自己没修好丢脸。没想到她去问问人家修家电的 人家要45她就不修了。这下有点推辞不了。必定我们没研究过家电。没办法拆吧!
拆看发现这个主板和我们的显示器电源板不同,它是先产生一个5V和18V的初级供电给控制板然后才能开机产生后边的供电给电磁圈。经检测5V和18V都没有,于是锁定初级供电部分,检测保险 二极管 OB2226的VINACC300V都有VDD才3V 查OB2226AP的VDD是30-70V发现不正常,于是拆了OB2226AP测VDD还是3V,往上检测发现2M水泥电阻一端300V一端3V,于是拆了检测水泥电阻无穷达,换后VDD70V,安装OB2226后电压还不正常,去工贸买了2个芯片,装第一个检测5V18V仍然没有,难道还有别的故障码 检测不出来,放那修电脑了 一放就下午4点30了 老婆打电话问修好没 我说估计不行,人家说修不好你别动了,免得拿人家修家电那里也修不好了。看看这话说的 哎丢人了。于是下定决心修好它。心想外围电子元器件都正常难道装的第一个芯片也是坏的?于是拆下重新换另外一个,赶紧换上结果通电奇迹出现,蜂鸣器唧妮一声!赶紧装机,按触控都正常。好了 可以交差了

网友A:
要是 上个电磁炉 内部图
更换的 故障元件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B:
VDD电压为何为70V?从图中红圈电容推测正常为14-2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 上个电磁炉 内部图
更换的 故障元件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电磁炉电源可是非隔离型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D:
修这个,还能找到电路图呀,太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电源可是非隔离型的,一定要小心。

什么是 非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修这个,还能找到电路图呀,太幸运了,,

电路图 估计这是个参考吧

网友:
可以看得出来楼主是个怕老婆的人   其实我也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VDD电压为何为70V?从图中红圈电容推测正常为14-20左右........

芯片拆下时是70V的
装上后没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 估计这是个参考吧

这个图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拆下时是70V的
装上后没测

可惜,这个应该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上有

按上次想修个电磁炉 不是这个牌子 找不到图纸

网友:
能找到电路图修这个还是有可能修到的,楼主恭喜你又为你家补家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