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

楼主(2016-11-26):
故障想象不通电,听客户一个晚上没有关机,就开不机器了,拿到本店检测,连接可调电源,大电流严重短路,送钱来了,直接抱了150元大洋,就可以留机器,客户同意了,开始动工修,查到PQ13短路,更换此配件解决问题,按装测试,测试了15分钟,有熄灭了老问题,看来这个钱不好赚,,有查机检测,发现PQ13有短路了,看来要认真的分析电路故障点,为什么烧这个PQ13呢,有3种原因,一种是电源芯片问题,一种是反馈问题。一种负载过重,先重简单开始,手上没有电源芯片,咋办呢,先不换,马上用检测反馈电路,查到PC64电容漏电,好了问题找到了,更换PC64电容,按装上去,测试一天都没有问题,看来已经故障点了,总结是PC64反馈电容引起烧上管的

网友:
反馈电路上的电容很小 怎么测量的漏电?还是代换试的?

网友:
一般这种大部分都是芯片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