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在海尔售后做的兄弟那,江湖救急 -关于WIN8改WIN7的BIOS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26):
这就是个型号机器的BIOS设置的信息;BOOT选项下的灰色显示的不能更改的设置,有兄弟知道咋设置的麻烦给指导下了,拜谢了哈; Q 334682756; 18354775040-小闫,或者下部留言,有知道的兄弟麻烦速度解答指导下了,非常感谢哈

网友:
有没知道的兄弟,别沉了那,麻烦指导下了,正常的更改方法已经试过了,没屌用

网友A:
boot mode select  change

网友B:
为什么要改动,做系统吗,不能启动U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mode select  change

你们上中国的论坛需要挂代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mode select  change

科学上网,打错字了

网友:
efi模式是灰的呀,可以装win7 64位的

网友A:
efi模式是灰,,怕是厂家压根没想让你能用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mode select  change

需要改那个设置?这个我已经改过了,一个鸟样 。BOOT MODE改不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改动,做系统吗,不能启动U盘吗

WIN8改WIN7 启动模式都不一样,怎么直接安装? 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fi模式是灰,,怕是厂家压根没想让你能用WIN7

应该可以改吧,到现在我就遇到这一台 咋设置都改不了的,是不是需要哪个选项需要改动下 只是没找到,刚有个兄弟说得用海尔带的原机键盘进到HOME下 卸载掉一个软件, 有整过的兄弟,指导下了

网友C:
网上都有设置方法   还有有一次怎么都改不了 建议你刷下最新的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都有设置方法   还有有一次怎么都改不了 建议你刷下最新的bios

已经试过了,改不了。
你整过这个机器么,是不是正常的跟其它牌子机器一样  很简单就可以设置好的?

网友E:
security
secure boot mode 改掉你要把安全设置改掉之后才能改UEFI

网友:
引用 网友E:
security
secure boot mode 改掉你要把安全设置改掉之后才能改UEFI

改了,白搭,还是没法更改;唉,啥屌毛病都有

网友:
百度的方法不行吗

网友F:
我就呵呵了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装个系统都搞不定  就这点事 同行拿来求装系统的不计其数    EFI照样装WIN7  我装新机器一律EFI+GPT  WIN7  WIN8 WIN10都可以的本质上没有区别    不管是EFI还是MBR 其实根本就不用改动 当然你先要把安全启动关了

网友:
win8改win7直接装就可以,efi支持64位,64位系统稍加改动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是win8换成win7一般不需要改,我做了好多台了,你自己先试试看

网友:
有的是不能装win7

网友:
快速启动要关掉,FAST BOOT

网友:
secure boot mode,把这个选项修改成其他的试试。win7的ghost一般是mbr引导模式。修改这里。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把FAST BOOT关闭,efi+GPT安装WIN7 64安装版,引导选ESP分区。

网友:
FASTBOOT 关闭,QUIETBOOT 关闭,就可以更改UEFI,改成LARGE。

网友:
secure boot mode改成 另一个 然后把你第一张图中的fast boot关掉 就可以了  装这样的系统很简单

网友:
打售后电话问能否装

网友G:
呵呵 一般我遇到这样情况 就百度 多找点方法 是在不行就售后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一般我遇到这样情况 就百度 多找点方法 是在不行就售后技术支持电话

海尔售后很垃圾这种问题海尔客服解决不了

网友:
     网上查询一下 一般win8改win7改掉几个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试过了,改不了。
你整过这个机器么,是不是正常的跟其它牌子机器一样  很简单就可以设置好的?

改倒数第二张图片,改完保存重启在看UEFI是否可改了。

网友:
这个应该 不难啊,改几个条件就行了

网友H(2016-12-26):
引用 网友F:
我就呵呵了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装个系统都搞不定  就这点事 同行拿来求装系统的不计其数    EFI照样装WIN7   ...

那种只能装完整版  不能GHOST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种只能装完整版  不能GHOST   麻烦

GHO照样安装

网友H:
安装好不识别启动引导啊      启动引导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装好不识别启动引导啊      启动引导怎么弄

引导文件在ESP分区 手动引导  用工具引导 甚至一键安装自动引导  N中方法

网友:
你看一下那个安全启动选项里还有其它项吗,现在的选项是标准,如果有关闭把这项关掉,再把UEFI改成LE那项就行,如果UEFI无法改动,你只能做UEFI版的启动系统重做了

网友:
可能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