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求师傅指点一下怎么维修果6

楼主(2016-11-26):
刚入门学习的新手,前天收了部不开机的果6,卖家说摔过不开机,拿风筒吹过主板,收回来时按开机键马上短路,主板没有漏电,今天拿了显微镜看,大电源旁边两个电阻容间有杂物,挑开之后,长按开机键,还是短路,,电流不大,但看着电压因短路跳到零点几伏,求师傅们指点下怎么排查

网友:
B+大短,烧鸡法

网友A:
指点详细点,新手嘛,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修的,烧机,下个图看下吧!

网友:
这个故障好修,烧机烧出来就好啦。一般是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点详细点,新手嘛,谢谢

短路会发烫的,特别是短路的地方。

网友:
涂焊膏,化了的地方一般就是故障点。

网友:
短路最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