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无时钟求助

楼主(2016-11-26):
主板型号:华硕H61M-K
主板故障:无时钟求助
主板全图上一张:

第一步,我先测 PCI-E A11脚 复位:  0V不正常!

第二步: PCI-E A 13 A14脚  0V 不正常!

第三步: 测CPU供电  1.107V正常 ,,在测了一下,总线供电 1.815V 正常!

第四步:测桥供电,1.063V  随便也测了一下内存电压   1.509V 正常!!

第五步: 看了一下,南桥边上,电容鼓包!1不知是不是,电容鼓包,引起的

维修总结:
1. 主板不工作,不跑码按时序来
待机-触发-供电-时钟-复位!!
现在待机有---触发行,供电也有--就是没有时钟!
问题就出在时钟电路!!
上传三张,迅维书上的维修时钟方法

看了,,这是有时钟芯片的,现在的的H61时钟都集成在南桥里了
所以,维修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下一步,怎么维修??

网友:
822大法好。。

网友:
桥供电,1.063V对吗?还有总线1.8V?

网友:
主板电容鼓包一定要先把电容换掉 影响很多问题的 而且你这个电压也不对啊

网友:
啊 最烦金色的硅胶了

网友:
刷bios呢,pwrok呢

网友:
这种主板不用考虑时钟  直接找复位条件 PCHVRMPWRGD

网友:
这些主板时钟好像集成在PCH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