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6-11-26):
笔记记本屏上的,屏型号是HT141WXB-100

芯片如图上显示的

麻烦告知是什么型号的,作什么用的?感谢啦

网友:
24c02,SDA  SCL 都在这,1234接地,码片无疑

网友:
屏的码片,里面有屏的EDID

网友:
24C02.。。。是个码片

网友:
换个可以吗?

网友:
大家都是火眼晶晶。

网友:
是码片 屏信息存储用的

网友:
有程序的,是个码片

网友:
屏的码片现在什么故障,如果是不读屏的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码片,用来存放屏程序的

网友:
型号是24c02,屏幕的码片,用来存储屏幕参数信息的

网友:
24c02,用来存储屏幕参数的

网友:
码片,用来存储屏幕参数的 有些华硕用的液晶就是需要刷这码片,或者把坏的那个码片换到新的液晶里面

网友:
好像我都没拆过这个部分

网友:
我也是听说过码片,头一次知道他具体是哪个,今天进来是学习了,替楼主谢谢各位

网友:
笔记本呀,还不会修,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数据坏了吗,

网友:
屏上码片 24C02  E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