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台苹果PRO开机启动WIN7要黑屏2分

楼主(2016-11-26):
有1台苹果PRO开机启动WIN7要黑屏2分,才会出现光标进系统。而且WINdos PE无发启动。进系统一切正常。进OS PE和 系统也正常。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换过系统和硬盘吗?先软后硬

网友:
楼主的 苹果是什么型号的   以及机器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苹果自己的系统进去看看,没问题就是win7的问题的,先看看软件 ,驱动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