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10集显奇葩问题

楼主(2016-11-26):
版号:10245-2     故障:待机正常0.01   上电后0.10掉电,反复上电掉电,拆掉Q3602 所有二级电压都出来了,cpu供电也出来了,想不通的是在未拆Q3602的时候,测量2脚slp_s3电压是一会3.3   一会0,无从下手了,特此上来求助

希望大神帮我分析下

网友:
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南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先上三板斧。

网友A:
现在三板斧也要升级了,都是五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三板斧也要升级了,都是五板斧。

五板斧有哪些?

网友:
看的莫名其妙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应该再测测别的条件光看你写的这样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