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 后置摄像头抖动

楼主(2016-11-26):
iphone6P 后置摄像头抖动拍照没问题,就是录像之内的就出问题,过会又好了。
换过一次摄像头,现在又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
把后摄像头螺丝松下

网友:
不会是摄像头又坏了吧,还是螺丝你没上紧或者太松

网友A:
遇到过  换2.8V供电管试试吧  或者借硬盘供电

网友:
接触不良,供电不稳定就会这样。

网友:
接触不好 或者摄像头坏  也不排除主板啊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换2.8V供电管试试吧  或者借硬盘供电

好好,我检查哈

网友:
是不是摄像头的3V供电直接短接电池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