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LE V1.02无复位和华硕通病维修!

楼主(2016-11-26):
查内存-桥-总线-U供电-时钟都正常。

板子无复位。查时序,最后拿起风枪对着南桥一顿乱吹,冷却后上电。复位出来了。
但是不跑马,不管了先上BGA加焊南桥。

焊完,复位有了但是还是不跑马,
华硕通病换BIOS旁边822,完美跑马亮机。
然而并没有那么简单,15秒掉电。以前修到过也是华硕的通病USB OC#。

点位图,有两组USB oc#无3.3

直接从另外两组借一下。拉飞线。

一组是南桥旁排阻822直接连锡中间两点,另一组直接从此处拉个飞线到下图中管子D级。
注意要拆除管子和旁边两个电阻,否则有时会被拉低导致修复好后不稳定。

四个USB OC#都有3.3正常了,上电完美解决。

另外附上亮机BIOS。图纸论坛有就不重复发了,望各位大佬加点分,维修不易。

华硕m4A88T-M LE REV.1.02.rar

网友A:
好经验,,,不知道楼主一顿吹之前查了pg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不知道楼主一顿吹之前查了pg没

不查怎么会知道是南桥咧

网友:
这张板子把华硕通病表现的淋漓尽致.

网友:
双通都让楼主遇上了,华硕真心不错

网友:
不是USB_OC#吗

网友:
马上改,记错了

网友C:
加焊了南桥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了南桥也用不了多久

不想换,只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查怎么会知道是南桥咧

昨天我也碰到个富士康h61的,不跑码,,抓不到ADS  但不相信自已的眼睛刷下B,,,还是不行,,最后一顿乱吹,,竟然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碰到个富士康h61的,不跑码,,抓不到ADS  但不相信自已的眼睛刷下B,,,还是不行,,最后一顿 ...

吹吹好的最不稳定,还是找到故障点,加焊,能撑过保修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吹好的最不稳定,还是找到故障点,加焊,能撑过保修期。。。

也事,,自已都不知道修那里,也是很可悲啊

网友:
你这一块主板还俩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碰到个富士康h61的,不跑码,,抓不到ADS  但不相信自已的眼睛刷下B,,,还是不行,,最后一顿 ...

H61的你怎么抓ADS

网友:
楼主好像这板bios旁边没有822吧

网友:
”飞线到下图中管子D级“请问你什么管子都是DGS吗

网友:
你们开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