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出来指导一下神舟K660E不出5V

楼主(2016-11-26):
USB_CHARGE_EN这个开启5V的电压一直为低,桥换过,S3 S5都有EC不USB_CHARGE_EN,整机不触发。EC是IT8587E-FXS请问时序上哪个不对啊?

网友:
待机状态下VDD3出来,触发后才会发出USB_CHARGE_EN打开5V_EN
不触发P2808B0是常见坏件

网友:
蓝天的老板,呵呵

网友:
5V触发后才有 开启5v有一个复合MOS管也容易坏

网友:
路过 帮不上吗  没有遇到过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傻呀  USB充电电压一直为低  你说说什么时候为高

网友:
看那些电压没出

网友(2016-12-27):
待机部分,重点查询吧

网友:
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手上一个一样的机子。经验证5V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s3有了不就代表有触发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