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 求 磐古s330电源

楼主(2016-11-26):
atx 输入的电源线 是拔不掉的那种  有的联系 qq 1250090222 谢谢 新旧都可以

网友A:
你就不能把插座的线焊接引出来??

网友:
用普通ATX电源改一个.........

网友:
淘宝找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把插座的线焊接引出来??

就是呀,多简单的事,如果说不让换,你给对方换芯就行了,焊个220v二根线应该都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呀,多简单的事,如果说不让换,你给对方换芯就行了,焊个220v二根线应该都会吧....

我只想说呵呵  你说的我不是没想过  这个机器不允许这么做

网友:
别说了,,小心楼主火气来,修好它了!!!!

网友:
找个好的电源把板子拆出来换到这个壳子里,再焊接这种电源线不就看不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