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26):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多个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

  此机是一台二修机,是被同行判了死刑的机器,起初是经典的黑触摸U2402到Hifi管U2403断线引起的触摸失灵。

  现在的故障第一就是不开机,先修不开机。充电,发现手机无法充电,然后用电源表加电,发现手机可以开机,只是触摸失灵,先从用电池无法开机修起,更换了新电池,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不触摸,把黑白触摸同行动过的全部拆掉,更换了全新的,更换之前测量了焊盘对地阻值,发现没问题,然后安装新的IC,触摸故障解决!

  进入系统,发现手机进入设置非常卡顿,按音量键很久才出来音量图标,但是没有声音,初步判断音频IC U0900虚焊或者损坏,解决方法就是拆掉检查,发现焊盘因为进水腐蚀了,清理完毕更换了新的音频IC,故障解决!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2

  接下来测试发现,指纹功能不能用,前后摄像头都打不开。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3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4

  一个一个来,仔细观察发现返回键座子被人拆掉重装过,返回键座子旁边是指纹供电管U2100和摄像头供电管U2301。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5

  推断是拆座子时,把两个供电管吹虚焊了,用尖刀轻轻挑开供电管上的封胶,结果两个供电管自己掉下来了。

  既然掉了就不装了,借电一样可以解决。从原理分析,U2301作用是把主供电电压变成2.85V,直接从光感供电3V的电感Fl1104飞线到U2301的A2脚位去。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6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7

  指纹供电管U2100作用是把主电源过来的3V供电转换成1.8V,直接从CPU上层供电1.8V电阻飞线到离指纹座最近的电感,如图: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8

  所有的线飞完成后的样子。如图: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9

  然后重新刷机,指纹有时不刷机,即使供电正常后也是无法使用的。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0

  激活手机,这时指纹已经正常了。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1

  后摄像头也正常了。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2

  切换前摄像头还是打不开,经过测试,发现闪光灯也打不开。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3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4

  重新拆掉闪光灯IC,因为这个IC很容易虚焊。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5

  重装完成后闪光灯正常打开,前摄像头也正常了。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6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7

  但是前摄像头一会可以,一会又不能打开,由于这台主板是UMT的,苹果代工厂里面最烂的,分析可能是前摄像头座子下面的电感虚焊,但到底是哪一个呢,索性全部弄掉,全部短接,并把刚才借3V供电的线路重新安排,全部飞到前摄像头座子底下的电感,这样的话线路更短,装机更安全!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8

  然后涂上阻焊黄油。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19

  重新装机测试,全部没问题了。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20

  至此,所有故障解决完毕!

iPhone 6 Plus多故障维修 图21

  iPhone 6 Plus系列故障维修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这个是你自己修的吧,太牛x了大神

网友:
拆换不少,好费劲

网友:
楼主大神也,真有耐心,估计发了不少时间,赞赞赞

网友:
这机子故障真多,很好的案例分享!

网友:
这机器问题真多,电池、触摸、音频、指纹、摄像、闪光,这么多东西修下来还能整好,楼主好技术

网友:
这个厉害了   大神

网友:
一个板飞了这么多线  这技术真是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