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触摸ic黑ic下面带胶吗?

楼主(2016-11-26):
有拆过的吗?疯抢开了320度吹了半天动都不动,是不是带胶啊

网友:
先除一下胶吧

网友:
没有胶的,温度再高一点,风量开最大

网友:
6的不带胶,你开的温度不够。再开高点。

网友:
有啥胶啊,小6 的胶少得要死,你风枪不行吧

网友:
什么风枪啊?

网友:
没有胶的 除啥

网友A:
没有胶的 温度再高点  我快克2008   330   20秒左右就拆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胶的 温度再高点  我快克2008   330   20秒左右就拆下来了

我感觉是我这边昨天天气太冷,本来练手的,吹了5分钟左右,没动静,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我这边昨天天气太冷,本来练手的,吹了5分钟左右,没动静,放弃了

是的 有关系   朋友2008取硬盘330   我330取勉强,我用的340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我这边昨天天气太冷,本来练手的,吹了5分钟左右,没动静,放弃了

天气冷可以适当加温度。

网友:
6代只有CPU  硬盘  WIFI 和USB带胶的吧

网友:
会不会风速不够

网友:
楼主的爱疯6是不是经常触摸失灵?对了 ,为什么他们说把触摸ic拆了后还要从哪个点接线到触摸ic的某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