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 花屏

楼主(2016-11-26):
一个IPAD5花屏  开机红屏  进到里面花屏  字体颜色都是花的
已更换过屏幕  主板插屏线的座子针脚都正常,没有虚焊也没有氧化现象
图纸屏的一些信号都进CPU的,请问大神这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屏已经换了,毫无疑问就是显卡(CPU)问题,和电脑一样。

网友:
好漂亮的红色壁纸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刚接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也是换了屏,还是红屏花屏。。

网友:
偏色这么严重,排除屏和屏线那只能是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