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有时通电有时不行

楼主(2016-11-26):
DELL N4110 待机0.009正常,按开关没反应,第一次吹南桥可以了,然后装机后又不开机
第二次继续拆,换了待机芯片,一试又可以了,接着装,装好后,又tm的不行了,求大神教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不行的时候测量开机条件。。

网友:
你得找到故障点才行

网友:
应该是南桥,或周边

网友:
不触发的的时候测条件,,,

网友:
这板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
先确定开机条件正常后再说

网友:
裸板多试几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