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不触发

楼主(2016-11-26):
三星上网本,好久没修过上网本了这种机子都不值钱了,主要是

速度不行。故障不触发无待机电压,三星的机子好像都是按开关

之后才有待机的,打值各大电感不见短路。测EC供电有3.3 开关

KBC3_PWRSW#也有跳变,再下一步是KBC3_SUSPWR去开启待机的无

电压,论坛上有R428时序下载三星旧款机器基本都差不多。本来

想刷BIOS的可是想了想这种机应该不关BIOS的,再去测LID休眠

27脚或U3竟然0V 找到问题了。找不到配件换,只好连到3.3V那

里了。上电亮机

网友A:
那个U3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
还有三脚的芯片  长见识了

网友:
修的还是很快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给你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U3是什么元件啊

U3是休眠作用的。

网友:
可以直接取的 不要

网友:
看看大师的操作

网友:
直接取掉也可以吧

网友:
小白们遇到不触发都可以先查这个管

网友:
秒杀的好,休眠出问题的机器也挺多的

网友:
休眠信号没有是触发不了的

网友:
LID开关问题,直接去掉,秒杀

网友:
还有三脚的芯片

网友:
这样飞线应该就不会休眠了。

网友:
不是南桥的问题么

网友:
前不旧我也修了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我的也是三星上网本   灯亮 就是不触发 我直接拆了休眠

网友:
好技术  赞一个

网友:
找到了问题就好办,有些电压可以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