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管改3灯管快速解决

楼主(2016-11-26):
很多时候遇到4个灯管的屏坏了一根,换灯管太麻烦,风险也大,现用最简单又省成本的方法可以解决:
      坏的灯管不插,在其高压插座上直接并接3KV的电容,网上有说用102、103、104的,可以这么大容量3KV耐压的电容废板上根本没有,网上有人说用10PF的,但10PF容量太小,有些换上去不行,就算当时可以,由于未将高压信号完全旁路,时间久了还是会烧高压板,经试验从废高压板上拆取了3个10PF并列为30PF就可以解决,已改了好多,未出现问题,特此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了试试  之前改过一个双灯管改单灯管的,直接在那个IC 去保护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是一个灯管烧断线了,我是直接拆屏接上去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把灯管换掉可靠。。

网友:
当然有些废高压板上也有50PF、68PF的,那就更方便了,焊一个就搞定,这个电容可大不可小,最主要是要高压的才行。

网友:
我都是从高压芯片那去保护

网友:
我也是从芯片上面去保护  不行就直接短接灯管两个脚  要么就做个

网友:
就消停的坏灯管不好么?

网友:
这样改过。基本顶用1年

网友:
补充一下,经过多种机型的试验,电容值有些30PF还不够,加到50以上就保险了

网友A:
我不想换灯管的时候都是 换个双灯高压!!

网友:
以前修机器的时候遇到过这样改的。自己重来没尝试过。

网友:
亮度够是可以的,以前碰到少两条灯管明显偏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想换灯管的时候都是 换个双灯高压!!

这个方法是最常用的。但是成本又拉高啦。

网友:
呵呵,又是高手们在出招了学习

网友:
四灯的改成二灯的,30P没问题

网友:
这方法很省事,30pf3kv并联,下次试试

网友:
换灯管  不难的呀

网友:
有时候没合适灯管时还是可以应急的

网友:
楼主 这样保护去掉了吗

网友B:
以前有灯管坏直接改成双灯的高压条,现在直接的改成LED灯管,耐用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灯管坏直接改成双灯的高压条,现在直接的改成LED灯管,耐用不会返修

这样就提高成本了

网友C:
没试过 能用多久 会不会下次烧的严重

网友:
还是换灯管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灯管坏直接改成双灯的高压条,现在直接的改成LED灯管,耐用不会返修

这样做维修还有生意么,能保证用个一年半载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 能用多久 会不会下次烧的严重

不会,至少我还没发现有返修的回来

网友:
权宜之计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有时候是坏的灯管不插 短接那个插灯管的接口

网友:
这样是省事,但是就怕不耐用啊,实话换灯管太麻烦

网友:
不说了。找电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至少我还没发现有返修的回来

你是去保护的吗

网友:
没有,去保护反而可能造成烧机

网友:
楼主好经验,有学了一招。

网友:
你说那个电容 是电源板上灯管接口哪里的电容吗

网友:
呵呵 很危险哦

网友:
有起火的危险哦

网友:
我都直接换成LED的了,价格稍收高点,亮度又好,还不会返修,你这样改,那个老化的高压部分和灯管还能坚持多久呢?要是几个月返修,还影响声誉

网友E:
都试过了,有些也不行的。

网友(2016-12-26):
引用 网友E:
都试过了,有些也不行的。

有些不行的,换大点的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