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BL2020-b高压电源一体板LED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6-11-26):
板号是4H.29F02.A00,6P针脚到LED灯条,单光源。本来是光源坏了,但是买不到原装的LED光源,就配了个4针脚的,回来剪线接ACC,GND,ADJ,ENA这些,但是接上后发现光源不亮,测电压只有0.3V了。请大神帮忙指点一下。附图。

我从100V33uF的电解电容针脚取了12V供电。现在找亮度控制脚。灯条的开关针脚算是废了,驱动板的开关竟然可以控制灯条的开闭。

网友A:
你这个是LED的???看去怎么像是LCD的  故障可能都被你扩大了 自己没办法 还是送修吧

网友B:
测一下电源板12v  5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LED的???看去怎么像是LCD的  故障可能都被你扩大了 自己没办法 还是送修吧

没有大的变压器,所以就是Led的。、

网友C:
关键要看原屏的灯是有几串?

网友:
你把光源图片发来看看.

网友D:
指定不会亮,你用的是通用LED灯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电源板12v  5v是否正常

电源板那个6针脚不像有供电啊。。。看网上6针定义
【LED升压板接口定义:单6P升压板接口定义:-2+2-2】,引出来的线一量全是0.3V左右的。然后从33V100uF取到了12V供电。现在就是要把亮度接上。神奇的板子,不用接开关信号线,驱动板上的开关按键就可以控制LED灯板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要看原屏的灯是有几串?

原屏的灯是6针线,灯条不知道被拿哪去了。。。某宝都找不到对应的灯条,只能找个差不多的。这台显示器看样子是冒牌的BENQ19寸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定不会亮,你用的是通用LED灯条吧

灯条卖家说启动电压是30V,配了个升压板好用的。直接接到12V变压器上试了的。

网友E:
LED背光灯很少会坏的,你有没有测电源板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背光灯很少会坏的,你有没有测电源板的电压正常吗?

电压正常的。那个背光条子点亮个别灯珠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明基是不是有这个型号机器BL2020。像是假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