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看下这个点通往哪里6s无背光

楼主(2016-11-26):
机子是二修机,上个师傅说搞不定了,让我帮忙搞下,这个图纸有点看不懂,高手指点下R3141左边的点是通往哪里的,先把方法说下。这个机子是6s摔的没有背光。飞线图

网友A:
这个电阻不是触摸的上拉吗。这组信号一般就是连接触摸芯片,和CPU的吧

网友:
左边是芯片发过来的触摸数据接收控制信号,具体看图与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不是触摸的上拉吗。这组信号一般就是连接触摸芯片,和CPU的吧

一看就是行家,哈哈,这个是没有灯控,其实飞线就好了,可惜被上家把点干掉了

网友B:
R3141就是一个上啦电阻,PP1V8上拉开启信号,装上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141就是一个上啦电阻,PP1V8上拉开启信号,装上就行啦。

掉了一个点咋装啊

网友C:
下载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面的点位图有连接功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面的点位图有连接功能哦

没啊,这个点位图就是搜索出来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面的点位图有连接功能哦

求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