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飞利浦-HWC7 190A 液晶显示器 烧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11-26):
诚信电脑1376工作室制作
品牌:飞利浦
型号:HWC7 190A 液晶显示器
故障:接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键无反应开不了机。
今天有一客户拿一台飞利浦19寸液晶显示器来说:开不了机。接过显示器接上电源,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无反应,显示器开不了机。判断是电源板故障引起不能开机,和客户交谈好,客户走后开始维修,先上图:

开始拆显示器......过了一会儿,显示器的电源板拆出来了,目测没有发现明显的烧坏地方,
但是450V  120uF大电容应该有不良的问题,看图下:

1步测量保险管阻值无穷大,已经烧断了;第2步测量整流桥堆正负极阻值为0,整流桥堆已经击穿;第3步测量Q601 MOSD极和S极阻值为0Q601击穿,请看图片:

接下来就是换件了:1.保险管、2.整流桥、3.120uF大电容、4.MOS管。换好元件接上电源测120uF大电容两脚电压310V正常;再测量给驱动板供电的电压5V正常,看图片:

接着装上显示器接上电源,电源灯亮起来了,再看看屏幕已经有显示了。安装好显示器上电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完成。最后附上烧坏的配件和亮机图片:

第一次发维修液晶显示器维修帖,各位仁兄请多多支持和加分,谢谢

网友A:
一般开关管击穿会连带烧坏管理芯片及S极电阻.你这台算是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关管击穿会连带烧坏管理芯片及S极电阻.你这台算是幸运.

嗯嗯!是呀!这电源板烧得一般般,算是幸运了。

网友B:
好像明基代工的板子,有好多都是大电容一个脚腐蚀,造成电源烧掉的

网友C:
这种板子遇到过很多次了,,可能是当时电容选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明基代工的板子,有好多都是大电容一个脚腐蚀,造成电源烧掉的

嗯嗯!看来这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遇到过很多次了,,可能是当时电容选件有问题,,,

那这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D:
开关管烧了,居然没烧你的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烧了,居然没烧你的电源芯片

没有烧电源芯是不是算幸运了。

网友:
有图有文字对于我们小小白来说太好了,加分!

网友E:
这种算运气好的  一般连带芯片也一起烧的  不过还好就算芯片一起换 也就分分钟

网友F:
这种换的东西比较多 你们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换的东西比较多 你们收费多少???

我们一般收几十块,收不起价格,你们一般收多少?

网友:
恩,这是电源板的通病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算运气好的  一般连带芯片也一起烧的  不过还好就算芯片一起换 也就分分钟

这个也是,换个电源芯片也是简单的事。

网友:
一烧就是一大片

网友G:
显示器电源板一烧一般都是一大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显示器电源板一烧一般都是一大片的。

这个估计是电容先坏掉,然后由于电压波动较大,烧到开关管,再烧掉整流桥,最后保险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估计是电容先坏掉,然后由于电压波动较大,烧到开关管,再烧掉整流桥,最后保险爆掉。

应该就是大电容的问题引起烧一大片的。

网友I:
一般大电容有问题就会烧保险和桥堆,严重的就会连累开关管甚至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大电容有问题就会烧保险和桥堆,严重的就会连累开关管甚至更多

是啊!一烧就一大片。

网友J:
修得不错啊。写得也挺好的。
电源管理芯片看样没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得不错啊。写得也挺好的。
电源管理芯片看样没烧嘛!

这个算幸运了,没有烧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K:
为什么我换了。。显视器亮一下就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换了。。显视器亮一下就就灭了。。

5V电压正常吗?是不是背光电路也有问题呀?

网友K:
5V有正常。。我不知道那一排线都是什么线。。上面也没有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5V有正常。。我不知道那一排线都是什么线。。上面也没有标出来。。

黑屏后用电筒能不能看到图像?如果背光灯是LCD的看看是不是灯管有一条坏了、

网友:
遇到很多次,通病么

网友L:
你这算好的,芯片还健在,,一般这种烧法基本上初级都是一塌糊涂的了

网友M:
是个大炸  几乎初级全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大电容引起的能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算好的,芯片还健在,,一般这种烧法基本上初级都是一塌糊涂的了

是啊!这个算幸运了,只烧到MOS管,电源管理芯片没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个大炸  几乎初级全换了

嗯嗯!一般都会是这样的。

网友N:
显示器很少发帖一般烧保险就是短路了,很难修的出来,没有电源芯片没料改线路就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显示器很少发帖一般烧保险就是短路了,很难修的出来,没有电源芯片没料改线路就是麻烦点

嗯!有时候就得修,修多了经验就来了。

网友:
电源板好修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好修

网友M(2016-12-26):
烧得挺多  初级差不多 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烧得挺多  初级差不多 全换了

这样的电源板一烧一般都烧这么多的。

网友O:
还好是换上料件可以 就怕的是 换上料件 接上负载 电压跳动  电压跳动有些秒杀有些查一天都搞不定

网友P:
开关管坏掉,电源芯片居然不坏,真够幸运的!

网友Q:
这大电容真坑啊

网友R:
这个绝对算通病了 嘿嘿

网友S:
应该是大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大电容引起的

应该是大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绝对算通病了 嘿嘿

应该是通病了,有好几个同行说是大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大电容真坑啊

应该是大电容不良引起烧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开关管坏掉,电源芯片居然不坏,真够幸运的!

嗯,是的,很多都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好是换上料件可以 就怕的是 换上料件 接上负载 电压跳动  电压跳动有些秒杀有些查一天都搞不定

从料板上换配,换好了。

网友O:
有报废版就比较好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有报废版就比较好修

做维修的一般都有料板的。

网友L:
你这还算是好的,芯片没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还算是好的,芯片没烧掉

嗯嗯!是呀!没有烧电源芯片。

网友T:
分析的可以,。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维修的一般都有料板的。

有台aoc tft2290ps  显示一会就黑屏 量了电压就是给高压的开启型号3.3v没电 这个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分析的可以,。修的不错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