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7EA33VA 24C02 DVI无显程序

楼主(2016-11-26):
LG-27EA33VA  24C02 DVI无显程序

LG-27EA33VA 24C02 DVI无显.zip

383 Bytes, 下载次数: 6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一般需要的是MCU程序

网友A:
这个应该是DDC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DDC数据吧

是的,这个数据用的少,,

网友:
VGA不能输入信号也可以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