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S2C跑码01不亮

楼主(2016-11-26):
手上有片GA-G31M-S2C主板上电跑码C1 C3 01不动,手动复位还是一样挡01代码,换过内存一样,这主板只有一个BIOS,刷了也还是一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测测内存管理总线,119脚和120脚这两个SMBDATA和SMBCLK两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串口IC拆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