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求大哥们指点,谢谢!

楼主(2016-11-26):
想知道图中的PQ13在这里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网友:
我的建议是去看三极管工作状态判断。然后你根据电路图。推算一下PQ13各脚电压。就知道起什么作用了。小提示一下,注意PQ12里的二极管

网友A:
你知道三极管的工作条件吧?如果不知道先去看一下,这样才能和你讲明白

网友B:
论坛上有讨论,是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三极管的工作条件吧?如果不知道先去看一下,这样才能和你讲明白

这个当然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讨论,是短路保护

有连接吗,发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三极管的工作条件吧?如果不知道先去看一下,这样才能和你讲明白

还是有人喜欢鱼,有人喜欢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连接吗,发来一下吧

我找找看吧, ,反正是有,而且不只是一个帖子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我加分吧,看我是不是雷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9117-1-1.html
http://www.chinaf ...

不过看了这贴子我也还是不明白,哈哈,他们好像也没有答案,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看了这贴子我也还是不明白,哈哈,他们好像也没有答案,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2032-1-1.html
你再看这个。。。。这个分析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看了这贴子我也还是不明白,哈哈,他们好像也没有答案,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多看几遍对于你的电路理解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