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有输出无显示,小故障大维修走弯路

楼主(2016-11-26):
一个英特385杂牌电源,连机能开机无显示,测各项数据如下:
+5VSB、+3.3V、+5V、+12V、PG=5.2V都有并且没异样,看上去都正常无异常,可就是点不亮主板,拆机壳

    看到了吧,杂牌电源的特征就是弄只假PFC变压器(电感)增重,先不管,怀疑IC EST7502第11脚无PG输出,但测灰线有5.2V我想也可能测到的是上拉的电压,测上拉电阻15K正常,只好换EST7502,换了后试机故障依然证明IC没坏,这就烦难了,考虑之前修过的电源大电容也会引起PG不正常,把一对470U/200V电容换了故障没变,我擦,这就怪了,输出电压正常并且PG电压也有可就是无显,我一鼓劲的把+5VSB、+3.3V、+5V、+12V还有IC附近2.2UF等电容全换了

信心十足的我再次开机,还是无显示,我去~真如群友所讲人品不行了,搞维修的人都有个特点就是不弄出问题来估计晚上睡觉都在想,我也是如此,花了长时间左看右看究竟何方妖孽,经过半小时细心观察终于发现敌情,如图:

      此电感焊点过薄,加上电感本身有一定的重量,又没有打胶固定容易松动,一烙铁下去,上机,主板漂亮的跳码亮机了,

看来我一开始维修思路查PG就是错的,走了弯路望各位看客引以为戒.

网友:
已经加分  共同进步

网友A:
分析的合理,眼力不够好。

网友B:
这电源也是真够垃圾的了

网友C:
这种电源就是修好了也不建议在使用练手很好。

网友D:
楼主,修的不错!我家里也有好几个这个电源,还没有修好!!有空也拿出来修一下!!

网友E:
修电源,第一步就是观察。正面的电容,反面的虚焊。给楼主加分。

网友:
还是要仔细再仔细。

网友F:
it  is very good topics you given which help us

网友:
it is very good topic it helps lot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合理,眼力不够好。

搞维修的眼力一定要好,先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外伤,如线路断裂,虚焊,元件烧黑等

网友H:
主板 点不亮
是不加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合理,眼力不够好。

楼主水平 高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也是真够垃圾的了

杂牌电源 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就是修好了也不建议在使用练手很好。

修好了 测试没问题 也是可以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不错!我家里也有好几个这个电源,还没有修好!!有空也拿出来修一下!!

楼主是高手 几下 就把电源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第一步就是观察。正面的电容,反面的虚焊。给楼主加分。

是的 学习了 楼主水平很高

网友:
修什么东西 都要仔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it  is very good topics you given which help us

怎么是 英语呢  难道是 外国友人也来迅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维修的眼力一定要好,先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外伤,如线路断裂,虚焊,元件烧黑等

月饼 徐老师 讲的 维修教程 都是 第一步 仔细观察

网友:
维修方面什么情况都可能会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主板 点不亮
是不加电吗

应该是通电是保护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主板 点不亮
是不加电吗

指电源接主板后能触发,诊断卡无复位无跑码,主板接显示器无显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通电是保护了吧

这个楼主 也没具体说明呢 电感虚焊 一般都是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指电源接主板后能触发,诊断卡无复位无跑码,主板接显示器无显示

哦 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楼主 也没具体说明呢 电感虚焊 一般都是保护吧

杂牌电源哪有那么完善的保护,如果是长城应该会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杂牌电源哪有那么完善的保护,如果是长城应该会保护

像那种二合一的芯片一般都有这种功能的,对3.3伏,5伏,12伏的电压进行检测,如果检测到其中的一相电压异常就会保护的。或pg信号给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杂牌电源哪有那么完善的保护,如果是长城应该会保护

拿还是长城的电源好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理论基本功扎实,眼力也不错。

网友:
修机要仔细呀!每一环节都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那种二合一的芯片一般都有这种功能的,对3.3伏,5伏,12伏的电压进行检测,如果检测到其中的一相电压异 ...

PG正常,我这个不见保护,测也有电压出,电感的焊点有一圈裂痕,补焊就跑码了,接触不良也会不跑码也是头一次遇到。

网友:
仔细观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经常见过虚焊,电容点比较多,电感虚焊没有见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