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Z170 PRO GAMING求图

楼主(2016-11-26):
接主板华硕主板Z170 PRO GAMING,版本号REV:1.04,见图

该主板故障是,插电不触发,开机针有3.3,复位针有3.3,晶振有正常波形,

这是IO,求图,求大师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这板子应该可以拿去保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应该可以拿去保的呀

客人说售后的不保修了,要我给他修!

网友B:
华硕就不要找图了。。没有的

网友:
根据经验搞吧

网友:
还没搞就拿去保修   联系售后去

网友:
可以指点一下维修的测试点吗,谢谢!

网友C:
这板子太新了,要是我先从外观查看,是否有进水腐蚀,断线之类的

网友D:
太高端 太新了,这IO应该没资料的。。建议还是楼主查查卡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高端 太新了,这IO应该没资料的。。建议还是楼主查查卡桥的待机条件吧

大师,桥的待机条件,应该要怎么去查,可以提供一下方法吗,主要是找不到测试的点,晕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太新了,要是我先从外观查看,是否有进水腐蚀,断线之类的

主板看不到进水的痕迹,很干净的主板,不知道要怎么去查,没有方向!

网友:
大师,可以提供一下没有图纸的维修经验吗,给一个维修的方向,测试点提供一个也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就不要找图了。。没有的

点位图或是维修指导带测试点的那种也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
这板子好像看到过维修指南,没看到过点位图论坛上找找。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都还没见过,楼主幸福阿

网友:
资料,资料,还是资料,为人民服务咋这么难呢

网友F:
看看网站视频,有饼哥讲的INTEL 酷睿6代 170时序,查查触发需要的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桥的待机条件,应该要怎么去查,可以提供一下方法吗,主要是找不到测试的点,晕晕的!

那你不要接电源 用万用表在PCH附近慢慢测对比待机的几个比如RTCRST SRTCRST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网站视频,有饼哥讲的INTEL 酷睿6代 170时序,查查触发需要的条件

感谢提醒,马上去看看饼哥的视频,好好学习一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你不要接电源 用万用表在PCH附近慢慢测对比待机的几个比如RTCRST SRTCRST什么的

好吧,按照你的方法试试看看,希望有收获,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G:
这种板子这么新看见瞬间懵逼了!不触发的话,只要IO没坏,看看只能查查桥的待机条件啦,就从CMOS电池跑线路,跑到RTCRST# SRTCRST#这几个待机条件试试,至于桥的待机电压3.3V肯定要有的,5V有没有就不知道的,看笔记本的4代以上的桥的待机电压好像取消了5V了,看到这种板子我也是懵逼的,完全没方向太新了

网友:
台式机很少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板子这么新看见瞬间懵逼了!不触发的话,只要IO没坏,看看只能查查桥的待机条件啦,就从CMOS电池跑线路 ...

感谢你的指点!就是IO的资料都没有!

网友:
1151有个1.2V的待机供电,这个十分容易被忽视,请在主板上找找。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 才出来不久的 就坏了吗?真是可惜了 而且还是游戏板,我的思路是 戳桥边上的电阻 因为待机 有些是看得出端倪的  还有一个 就是从绿线或者开关跑线,确实新 换做我 咱们都没有点位图纸 肯定蒙逼的

网友:
这个保修的吧,这么新的板子,图纸肯定找不到,芯片手册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2016-12-30):
Bios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我昨天也拿到这么个板子,然后没图纸没思路。今天早上一点开机了。。。。表示好开心

网友:
看看是什么原因坏的吧    原因很重要维修的切入点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 大神 轩辕思天的 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3800-1-1.html

网友:
我建议你去国外网站找找找不到的话真没办法了,图纸找不到的

网友:
根据6系列的待机时序,来吧,开机时序基本都一样的,找个点位对着修吧

网友H(2017-02-09):
我修的一块跟楼主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修的一块跟楼主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板还在那里睡觉,没有取研究,你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按照你的方法试试看看,希望有收获,感谢你的提醒!

刷了个BIOS后已经解决了,楼主可以试一试刷个BIOS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板还在那里睡觉,没有取研究,你有什么思路吗?

刷了个BIOS后已经解决了,楼主可以试一试刷个BIOS看